宏基E1-571G LA-7912P 公共点电压跳。求助

楼主(2018-08-12):
宏基E1-571G LA-7912P 公共点电压乱跳。测是这个PQ10的g级也在跳 测量pQ9,PQ10无短路

我试了一下,把PQ10,DS级强连。这样就可以正常开机,但是不充电,

修这种有什么维修思路。可以完美解决求助。

网友:
把这两管都拆了看还跳吗

网友:
把这两管都拆了看还跳吗JHJJKKIYTTUE5U

网友:
一般是第二个管子坏了

网友A:
直接把两个管子先换了试试,有时候量不出来的

网友:
还用想吗?直接换管子,这隔离管不良会造成这种情况,这种还搞不定直接寄过来我帮你搞

网友:
两个管子换了?

网友:
同样的问题碰到过,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,排除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把两个管子先换了试试,有时候量不出来的

谢谢。换了PQ9 ,好了。。

谢谢。换了PQ9 ,好了。。

网友:
看充电芯片出不时跳不?PR45另一端跳不?

网友:
把PQ9和PQ10一起换了试试,不行看看充电芯片ACOK正常不

网友:
有没有电容之类的漏电引起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把第一个管子DS连起来  应该就可以了

网友:
把第一个DS连起来的话,充电会短路吧

网友:
这种情况检查一下,貌似得管吧,直接换掉试一下

网友:
妥妥的漏电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测充放电芯片条件阿

网友:
充电电路必有问题,强加能亮同时肯定未接电池。

网友:
后级没有短路多半是这俩个保护隔离管其中一个故障

网友:
一般都是隔离管不良吧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