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。BIOS会自动恢复出厂设定。

楼主(2018-08-12):
求助。BIOS为什么会自动恢复出厂设定。造成无法引导win7,如果说电池没电。BIOS的时间也会自动恢复出厂。但bIos的时间没变。只是引导方式改变。而且电池还是有电的。不是电池没电了造成的。

各位大神,有没有碰到这种类型?有最终的解决方案吗?我想了两天,也想不明白。电池是有电的。BIOS还会自动恢复出厂。而且调过BIOS.暂时短时间之内还不会自动回复.大约两三天以后,它又自动恢复了。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看兄弟伙,有可能是BIOS程序的问题

网友:
更新一下BIOS呗    或者直接装一个UEFI系统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,刷个BIOS,估计能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