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地考核板维修经过6050A2412201-MB-A02

楼主(2018-08-12):
笔记本实地第一片考核板
板号:6050A2412201-MB-A02  桥HM55 集显
故障: 已被人为动过, 大量缺件和元件装错装反都有,公共点大短, 没待机电压, 不触发等等
结果: 一步步检修后亮机

笔记本2个月的学时,不知不觉已到来1个月了,初级课程结果,进入高级班开始修板训练
老师发给我们每人一片故障板实践维修,要求必须修亮机,这是毕业考核其中之一条件,否则领不到证。
主板实物原图片以下:

1.进行全板外观检查:
   按照黄老师和肖老师的统一要求细心检查外观   很快就发现有缺件现象,主板已被人为动过
   经过数个小时细心检查补缺   终于补上十多个缺件(R14019,C560,R301,C328,C327,C324,C326,C684,C682,D304,R313等等)

2. 各重要点打对地值 :
    测量完后,发现公共点对地值为0属大短,各大电感及其它对地值都正常。
    因为对地值为0一般是电容引起,所以我就从公共点滤波电容开始排查
    先从外观看电容有没变色,烧穿,烧裂等,拿放大镜逐一看
     发现在C340两脚有小铜丝短接了
    C340是公共点滤波电容,短接会大短,把电容拆出取出铜丝装好,再打值512正常了

3. 上电测量只有小电流的公共点,不正常,接着追查保护隔离电路, 发现Q303装反了,吹出装好,OK

4.公共点电压和3V线已正常,但5V线性没有,静态电流0.18A,有点大,不正常,为微短现象
   经过测量排查换U307后,待机电压全正常,静态电流0.001A也都好了

5. 触发----没有(高-低-高)信号, 排查11个桥待机条件,发现桥的32.768KHZ没工作
   最后发现晶振脚位装反了,调正好正常, 可以触发OK

6.没上CPU前,正常触发后---- +V1.5没出来,经过细心排查发现开启线路元件被装错类型了
    找回100K电阻装上OK, 1.5V也正常了

7.检查完各路电压正常后,装上CPU和内存再次触发----测量的重要信号波形

8.维修完成,已亮机,亮机全图

网友:
666学到了,另外学长好,

网友:
感謝您分享的實用信息。 非常感謝你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缺这么多件

网友:
第二片8581P板缺件更多,我记下来的已有13个,缺的位置也难发现,这个板VGA外接不显示还排查了2天,结果问老师说是正常的,有部分机要内显过后再来手动开启外显。我觉得学笔记本最好的还是来迅维,老师比较认真负责,成绩都是实打实没加水

网友:
向愿意分享的人致敬!

网友:
学过就是不一样,好样的,说得头头是道。

网友:
感谢分享,,,,,,向高手致敬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