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大师傅们,苹果6 开机健和home唤醒有延时…

楼主(2018-08-12):
大师傅们,苹果6 开机健和home唤醒有延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,有什么办法解决吗,还望师傅们指点一下

网友:
应该是系统版本问题我现在用的就是6和你描述的一模一样

网友:
用吧,沒問題

网友:
刷个机试一试

网友:
查了阻值和供电都正常,最后无意换了链接排线排线,没问题了,经过这事高数我们一定要排除外配后再动板,不然就要走弯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