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i2481FX 通电十几秒后图像闪烁后暗屏

楼主(2018-08-12):
AOC i2481FX 通电十几秒后图像闪烁后暗屏,换驱动板也是一样的现象,VGH刚开机有29V,随后变成4.95V,图像闪烁后就暗屏,背光是在亮的,求大神指导

网友A:
升压电路正常不,要不就是灯条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升压电路正常不,要不就是灯条坏了

这个是LED的,暗屏后背光是亮的,就是图像黑暗了

网友:
屏幕电路板上有个控制芯片你看看

网友:
请问是左边那个还是右边那个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