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G7 无线打不开

楼主(2018-08-12):
请大家帮我找一下,此机器的点位图,版号为:R33H

网友:
强制打开不就行了么

网友:
老款的网卡 一柴刀 砍掉 20#。。新款的好像不一样

网友:
难道这机器不是20脚强制开启无线?要不然就是小的无线网卡就不太一样

网友:
软件的问题吧

网友:
吧网卡线切了 强制开启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论坛有强制打开无线网卡的方法,老款就是20脚屏蔽

网友:
如果确定是内置坏了  我建议直接把小网卡改到内置的笔记本里

网友:
对了!!!强制打开或者更新一下驱动 实在不行就强制打开

网友:
要装热键驱动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一般装好驱动和相关程序都可以解决的
实在不行强制打开

网友:
新款的是52脚或56脚是强制开启。楼主随便找个新一点的图纸借鉴一下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