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LA-9104P 开机半小时关机

楼主(2018-08-12):
DELL LA-9104P 开机半小时关机    这个机器本来是不显示的 下载了论坛BISO之后可以开机 但开机半小时断电。买的BIOS也一样断电 ,各位估计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那就不是bios问题引起的掉电,但这种问题也是非常难查出来的,只能给你建议,重点查查南桥

网友:
掉电的适合看看 电流多少有可能CPU供电虚焊

网友:
到底是关机还是掉电?关机后测下待机有不?

网友:
找个合成的bios试下。

网友:
看看温控信号,还有就是主板的电压都正常不

网友:
这是me不对才这样的,写多几个试一下,最好有原来的合一下,要么只能换桥了

网友:
还是BIOS啊      再接着刷

网友:
找个原厂的BIOS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