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小新 700-15ISK 进水机 无法二次开机

楼主(2018-08-12):
                  机子描述:早几天接到一个内蒙古的一个朋友同行经过2天一夜顺丰快递发来的一台联想小新 700-15ISK 进水机;他说他那个地方没有同行会修这机器,我也是醉了。
         故障描述:插电开机无反应,到时电流表有电流跳变0.0205-》0.0655--》0.0335就不   动了,由于通过是联想方口转接头插电,所以不会对电池进行充电,电池也是内置的。
         艰难维修过程:     拆机检查主板是否有腐蚀位置,发现主板上下都有胶片挡住,水是从键盘上流下来的,没有到里面,于是拆开电池接线,发现屏线接口腐蚀了走19v几条线,仔细看了一下,连压座的几条弹针都没有了,于是第一时间测试是否有短路,幸运的事居然没有大短路,测试了待机电压全部正常。。。开机信号也正常,屏幕也没有短路,腐蚀接口也没有短路,已经处理干净了。既然说可能通电那瞬间短路了,习惯性拔掉主板电池放电。大概几秒钟在开机,奇迹来了,电流跑上来了,貌似亮机的电流,通过外接显示屏亮机了,真是好运,捡到水鱼了!!!!立马断电把主板屏线处理好,烧没有的就是屏背光供电19v,本来想着跟换接口和屏线,就是我们做维修都想省点成本,于是飞线处理。经过十几分钟之后,飞好了,装好通电试机,看着电流一变一变的,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屏幕亮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         可是事实不是你想的那么顺利。。,,,屏背光居然不亮,习惯性用手电筒照一下屏屏幕,心里松了一口气,还是有显示,又继续查背光开启信号,由于没有图纸来查,只好查屏的接口参数,然后一条条查出来主板接口的的定义。这下可真的是累了。发现屏背光开启信号没有,,立马去查主板背光开启信号电路,没图纸真麻烦。。。突如其来的一个想法,如期麻烦,不如用屏的供电做开启信号直接在屏幕上飞线,立马动手去干,所以的液晶电是改背光我都是这样做(屏亮背光就亮,同步就行了,这方法百试百灵)免去跑线路麻烦,经过一番飞线终于亮了。。。。。。!!!立马又断电,把电池和主板电池都装上试机!!!
            可是为什么我会说二次不能开机的呢??刚说完问题就来了,关机了重新开机又保护了,,,拔掉电源等等吧,插电还是老故障。。。继续把主板电池和电池拆了放电。惊人的发现。。。把主板电池和电池都拆了,单独用外接电源能开机一次再次关机就无法开机了,拔掉外接电源等一下插电开机又可以开机,意思说每次放完电就复位 才可以开机???由于把电池和主板电池拆了,接着电源的时候再次开机是无法开机而保护的 !那就是跟电池和主板电池无关,不是它们引起的保护!!问题到这,还是乖乖的查主板,查了两天还是没有找到问题所在,后来我想了想是不是由于我在屏供电那里飞线到背光开启的的问题????于是把显示屏上的屏线拔了。。。故障还是一样,不是飞线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           可是上天天还是卷顾勤劳的维修人员,故障还是找到了,把主板上的屏接口的排线拔了就解决二次不能开机的问题,后来发现是屏线问题,可但是屏线到屏接口的也没有短路。。。。后来把故障指向摄像头和旁边的一个磁铁感应三极管,于是吧摄像头拔了。接上屏线开机一样故障,,,,难道是磁铁感应三极管???把它拆了就没有盒盖功能了,心里徘徊了一会,拿起剪刀把它剪了,,再试机..................你懂的,到此维修结束,一切正常了。。。。。。
           由于维修过程烦躁忘记拍照,只是留了几张图片
由于在没有图纸情况下,辛苦的维修经验分享给大家,希望以后大家碰到这方面的故障可以借鉴一下,这是一个联想笔记本上的磁铁感应三脚管短路引起的保护       。

网友:
沙发还是自己坐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摄像头线拔了不起作用,非得把摄像头旁边那个感应芯片拆才可以吗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摄像头线拔了不起作用,非得把摄像头旁边那个感应芯片拆才可以吗!

对,就是隔壁那个磁感应三脚管坏了引起二级5v电压偏低造成保护!

网友:
用屏供电的19v做背光开启信号不会烧机?

网友:
赫尔元件?应该是休眠了

网友B:
休眠信号 不正常 会引起不触发。

网友:
lid信号是会引起不触发的,不过最好是换一个上去,老年人还好,年轻人有的需要这个功能

网友C:
霍尔元件,找一个换上就完美了!

网友D:
,由于通过是联想方口转接头插电,所以不会对电池进行充电?????

网友E:
该机没有VGA接口啊,楼主是怎样外接的,请告知一下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该机没有VGA接口啊,楼主是怎样外接的,请告知一下,谢谢!

你不知道有HDMI转VGA这个转接线卖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,由于通过是联想方口转接头插电,所以不会对电池进行充电?????

对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霍尔元件,找一个换上就完美了!

哈哈,懒得找,反正能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休眠信号 不正常 会引起不触发。

是的,一下子没留意到这一点小故障,难排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