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80掉电

楼主(2018-08-12):
联想G480掉电,不定时掉电,温控芯片问题 版号如图 位置如图

网友A:
直接不装吗,不会风扇狂转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不装吗,不会风扇狂转吗

会常转 但是不会狂转。。。散热不会有问题 用鲁大师试试 。。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,坏了不知道能不能修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