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466有时能开,有时不能开!

楼主(2018-08-12):
一台1466有时能开,有时不能开,不能开时,待机.008V,测得此时EC 无复位!能开机时待机.016V,测复位脚对地值好像300多!换过上拉电阻好了两天,之后还是一样,时开时不开!各位大师有遇到过的,给指点一二!谢谢!有没有什么通病的?

网友:
看看复位芯片正常不,还有就是充电芯片外围电路正常不

网友:
主要测u5110的条件吧,一般这个蕊片坏的

网友:
呵呵,这样也能修苹果啊,师傅好手艺哦。

网友:
秒杀,而且是你意想不到的简单,也意想不到的芯片,可以算小通病,air的小通病

网友:
我试过直接用线性电压上拉,开机一切正常

网友:
线性电压是什么意思?g3h的电压吗?

网友:
这个我也不是很懂  只有看你们了

网友:
直接先把U5110换了再说吧

网友:
复位如果正常,重植EC试试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