找全T420集成的图纸

楼主(2018-08-12):
板号:NZ3 UMA Rev:H
M/BNVH-41-AB5700-H00G

板子目前通电就有3V5V,过几秒就没有了,按开关又有几秒,但是电流才到0.008,没有3V5V的时候待机电流一点没有,我的表才4位,后面有没有看不到,找了好几个论坛里的都不一样

网友:
找个时序图看看,看看那个条件没满足

网友A:
T420集成和独立的图纸应该都可以用吧,就算你要找集显的图纸论坛也会有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420集成和独立的图纸应该都可以用吧,就算你要找集显的图纸论坛也会有啊

集成没有,图纸不一样,我找了,,,,

网友:
35v插电瞬间有,过几秒消失这个情况是正常的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