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城
LA-8661P 键盘灯一直闪不显示

楼主(2018-08-12):
HP LA-8661P键盘大小写灯一直闪,时间间隔是3秒这样闪一下,测量电压没有问题,刷了3个BIOS(该机器有3个BIOS芯片)电路是上到0.71A去掉内存也是一样,不知道那个维修过,指导一下,感谢。
芯片

网友:
HP三下应该是内存啊 查查内存条件啊

网友:
应该是有个电压没出来吧?

网友:
这机子南桥坏得多 j8c的桥

网友:
测下CPU复位是否正常,按照时序来修。总刷BIOS有什么用。重点测下内存的供电、SPD,两根通往南桥的信号线,基准电压等

网友:
主板有3个BIOS芯片的机器还真的是很少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