格莱富A98笔记本怎么重装WIN10系统

楼主(2018-08-12):
格莱富A98笔记本怎么重装WIN10系统',bios要怎么设置,装了几次还是不能启动。

网友:
G不了的机器 就用安装原版的系统 安装版的就可以了 分区表也要GPT格式

网友:
试试安装版的系统。。。或者在别的机器 GHOST好系统 再装回去

网友A:
这种电脑要安装UEFI模式才可以启动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电脑要安装UEFI模式才可以启动吧。

可以说详细点吗,没装过这种笔记本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