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240 报7声,裸板也是

楼主(2018-08-12):
一台X240报警7声 滴滴滴。滴滴滴。滴。偶尔有一次能开机,刷BIOS没用,裸板也一样,偶尔开机一次,换内存无果,不开机时内存复位没有,其它正常,内存不装也是7声,确定是内存不过

网友A:
我今天修到一台X240 有时显示 有时不显示  能开机时  重启 就不显示了。或者 能开机时 正常从系统里关机 再开也会不显示  反复开 可以显示 我刷了以后BIOS后 可以了。让客户取走了。 楼主可以多刷几个BIOS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今天修到一台X240 有时显示 有时不显示  能开机时  重启 就不显示了。或者 能开机时 正常从系统里关机 再 ...

我百分之百确定我的不是BIOS问题

网友:
有可能CPU脱了,这种板载CPU容易虚

网友:
加焊北桥试试

网友:
这个板载cpu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查IBM报警7声报错代码,比你这样没方向的瞎修强多了。

网友:
这机子就bios和u坏     其他没什么搞得了      这机u容易坏是因为bios默认开启睿频功能      cpu温度长期偏高导致的

网友:
内存不过,

网友:
这机器修过内存槽虚焊,按压内存就不报警,你可以试试

网友:
如果刷了还是不行。那估计就是U坏了

网友:
不是bios就应该是U了,这种CPU应该加焊就可以好,我之前也遇到过楼主的情况

网友:
加焊gpu试试 没到内存那一步  版载的GPU爱坏

网友:
你试试单手托着电脑右下角试试

网友:
这个问题不少的,碰到蛮多的。现在的THINK真的是质量不行

网友:
是不是CPU的问题呀, 这机器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