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h61-ds2,通电跑马连续两次三声报警求思路

楼主(2018-08-12):
排除bios内存u,所有供电除集显外正常,插诊断卡先等几秒挡d9,最后挡c4,蜂鸣器两个连续三声报警,再过一会就断电了,重复循环,求大神指点下……

网友A:
CPU座拿洗板水洗洗试试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座拿洗板水洗洗试试看吧

阿哈?cpu座子用洗板水洗吗?明天我试试,

网友:
拒保嘉的出这个症状 十块有八九块跟BIOS没关系 最后找到故障点都是不起眼的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座拿洗板水洗洗试试看吧

洗过了,但是还是一样的报警……

网友:
很好很强大的维修的水平 好好学习

网友B:
认真检查一下,内存超到CPU的连线,很多板在这CPU板手位置有断线

网友C:
把IO给换了#¥@@#¥!@!@¥¥@#¥#

网友D:
还是内存部分问题吧,要不电压偏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认真检查一下,内存超到CPU的连线,很多板在这CPU板手位置有断线

好的,明天我再看看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把IO给换了#¥@@#¥!@!@¥¥@#¥#

Io已换,还是一样的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还是内存部分问题吧,要不电压偏低

还是内存部分的问题吗,不插内存一直报警,今天换了io还是一样的

网友E:
BIOS程序应该刷过了吧  供电 负载 连接CPU内的总线没问题的话 估计就只剩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还是内存部分问题吧,要不电压偏低

内存电压1.5v……可能要放弃了,没思路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BIOS程序应该刷过了吧  供电 负载 连接CPU内的总线没问题的话 估计就只剩桥了

总线要一根根去量对地址吗?这我没量过

网友:
桥的问题

网友:
内存的问题呀,换个内存试度吧内存的问题呀,换个内存试度吧

网友:
修技嘉的就先BIOS。供电。CPU你有没有换一个试试啊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CPU集显供电出了吗

网友:
最好仔细查查各路信号,主要是内存时钟数据

网友:
加焊桥 试一下 我碰到个AMD的板刷BISO不行加焊桥就OK了

网友:
有人知道d9的诊断卡代码是哪里的问题吗?还有c4又是什么错误代码,楼上有位说cpu到内存的连线断了感觉有道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