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F1A55-M LX3 PLUS R2.0 核显无显示

楼主(2018-08-12):
原机故障  无CPU供电,查供电控制  开启信号没有
PQ144  PQ143 MQ22控制。测量 PQ144坏,直接拆除PQ143,上电跑码。

完整跑完,就是显示器没收到信号。
刷 BIOS  .  一样
U坏  ????
换了也一样
加显卡正常显示。
打 VGA口 阻值 正常,将保护 IC拆除  故障一样。

信号经保护IC从 NU2  74125D的八脚IC过来,忘记是 什么 门  与门  非门电路。换了也是一样。
NU2 5脚是桥发过来的,上示波器打,无信号发出。由此判断为CPU的核显还没有工作。
查看 CPU 电源管理IC  没有VGAPG这类的信号。

在CPU座上方发现 NQ16 有相关VGA的信号,量了一下发现没有被导通,换上 亮机。

其实我也不清楚 NQ16的 1脚  S_VGA_HPD_R    2脚的S_VGA_HPD_Q  是什么信号。

网友A:
74125D那个应该是个三态门吧,

网友B:
这个信号应该是集显的热插拔检测信号,他应该是通知CPU开启集显工作条件之一

网友B:
如果让我修这块主板的话,可能也会忘了查这个信号,修主板有时候查故障远在天边近在眼前

网友:
感謝您分享的實用信息。 非常感謝你。

网友:
VGA_HPD是VGA接口的检测信号

网友:
VGA 插入检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74125D那个应该是个三态门吧,

详细点,让大家重温下 门  与门  非门 吧

网友C:
你这个维修台比我的还乱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这个维修台比我的还乱,,,,,,,,,,,,,,,,,

比不上我的  你还不加点分 ?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