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5280T 板号:DAZR7BMB8E0触发到显示要1分钟

楼主(2018-08-12):
机型:acer 5280t
板号:DAZR7BMB8E0  rev:e
故障:触摸下面进水,显示要1分钟

维修流程:①初始故障开机无显示,拆开后,主板左键按键进水,简单处理后,触发后要1分钟才能显示
                ②先刷bios,没好,测供电发现PL7  +VGPU_CORE和PL10  +1V要等好长时间才出来,当这两个供电出来后,机器就要亮机了
                ③看来问题可能在这供电上了,先修PL10  +1V  ,测主控芯片的开启信号PG_1V_EN   0V,来源于PG_GPUIO_EN,PG_GPUIO_EN是PL7
                 +VGPU_CORE供电的pg,只有先修好PL7  +VGPU_CORE,才会出PL10  +1V

                ④测PL7  +VGPU_CORE 的开启信号dGPU_VRON是0v,来自南桥

            ⑤dGPU_VRON开启的条件不是很清楚,于是测南桥周边的供电和晶振,没发现问题

            ⑥怀疑南桥问题,换了以后,一样的故障

            ⑦拆声卡,网卡,sd卡芯片,还是一样

            ⑧维修陷入僵局,相关的供电,时钟,复位都有了,就是不出集显供电的开启信号,又把目标移到进水的地方,直接把左键按钮给拆了,按钮下面没发现                腐蚀断线的地方

            ⑨迷茫啊,于是拿起示波器,看看南桥到ec的spi数据线有没有工作,测量发现5根线,有2根电压在2v左右,无波形,另外三根电压正常3.3v,也是无波形

             打值发现问题,电压在2v的2根线打值在750,拆掉ec后,这两根线阻值无穷大,断线了

            ⑩跑线发现,断线的地方就在左键按钮的下面,只是表面看不出来

           这个机器修的我几度想放弃,但是转念一想,如果下次还遇到这种故障怎么办,技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提升的

网友:
耽误时间不少吧,功夫不负有心人,终于修好了

网友:
这得修很久吧   最怕这种问题了

网友:
修到过时触发时不触发的索尼机进水,还有联想的G470,都是进水后BIOS某个脚有线发黑阻值变大引起的,楼主应该入行时间不长,进水机出怪问题一定是首当其冲的找进水部位了。

网友:
努力付出就会有收获!又学会了一个很好的经验教程!

网友:
两根线同时断了挺巧合的,是进水腐蚀了!

网友:
我也以前也遇到过,水从触摸板进的

网友:
非常冷静的处理思路,也基于楼主扎实的基本功,认真学习了。修机就应该像楼主这样!

网友:
这样用肉眼不仔细是看不出来的

网友:
这个还是靠眼力的,老板修机器很有耐心

网友:
怀才就像怀孕,时间久了就能看出。楼主很细心,维修方法也不错。

网友:
一般会不显示的哦

网友:
显示慢很恶心  我就会拆外设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