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555LP 开机卡LOGO大概20秒左右才能进系统

楼主(2018-08-12):
X555LP 开机卡LOGO大概20秒左右才能进系统,进系统测所有功能都正常啊。。BIOS刷过原厂也是一样,。。屏蔽板载内存也是一样,没招 求大神支招啊!!!

网友A:
硬盘坏了,可能硬盘接口
把硬盘取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装回原厂用的WIN8.1 驱动全用官网的 硬盘如果是固态 按阿苏斯教程设置好能两秒开机

网友:
板载cpu的不好搞啊

网友B:
是不是爱坏小板接口那款啊,你不上硬盘试试还卡不卡

网友:
是机械硬盘吗。是不是硬盘有坏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硬盘坏了,可能硬盘接口
把硬盘取下就知道了

拆掉硬盘和小板都一样,裸板也是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爱坏小板接口那款啊,你不上硬盘试试还卡不卡

拆掉硬盘和小板都一样,裸板也是一样

网友C:
这种情况我想应该不是bios就是桥那块,总之我的判断是这样,因为其他的方面应该不会影响到卡logo

网友:
硬盘测了吗,这么慢很有可能是硬盘有坏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情况我想应该不是bios就是桥那块,总之我的判断是这样,因为其他的方面应该不会影响到卡logo

刷BIOS没变化,进BIOS显示的是X555LPB,板号是X555LI,不管刷LP还是刷LI都显示LPB,这正常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