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466进水,触发到0.4掉电

楼主(2018-08-12):
机型:a1466 15年
板号:00165
故障:触发到0.4掉电,有时0.2,都有,每次电流不一样

维修流程:1.触发瞬间,示波器测各大电感供电,正常,
                2.打值没发现异常,刷bios,故障一样
                3.仔细看进水的地方,没发现异常
                4.打值bios芯片的8个脚没发现问题,但是看见一个辅助bios芯片的小芯片U6101
                5.世博器测bios芯片的引脚,发现异常1脚,电压低,无波形

                6.   1脚受控辅助芯片U6101 测u6101的工作条件,供电,接地都正常
                7.跑线u6101,发现有断线的地方,

               8.为了节约时间,直接飞线处理

网友:
a1466一般这样掉电,不是cpu坏就是程序出问题了

网友:
断线了啊       观察仔细

网友:
飞线 你们不习惯用绿油固化一下么

网友A:
楼主你是不是打错了?这个不是6101的三脚吗?怎么你标的2脚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是不是打错了?这个不是6101的三脚吗?怎么你标的2脚???

bios芯片的2脚和u6101的3脚,是直连的

网友:
真还没注意bios还有个辅助芯片

网友:
嗯 进水的机器吧?爱断线

网友:
示波器简直就是牛啊,一直没机会用

网友:
1466进水BIOS就容易断线

网友:
pg信号出问题也多,pwrok导致的掉电也不少 尤其是进水机器

网友:
楼主的思路很清晰,学习学习哈,。

网友:
我有个一样的机器。一样的问题。但是测试了。不是一样的问题。估计CPU 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