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61M-S2-B3 (rev. 1.0)怪病

楼主(2018-08-12):
  修了许多许多主板。也有难的也有易的。这次这个GA-H61M-S2-B3这个板子就难住了。开始是总线电压偏高。修复了。
过了两天又拿来了。说一开机就死机。检测吧……内存 总线 桥供电 VCCA CPU 都正常……就是死机时,CPU 供电三项有两项无电压 只有 一项 PWM 1 正常 。但这个板子进DOS 下……一点都不死机……三项CPU供电都正常。  就是一进PE  刚刚加载就死机 要不重启…… PW2 PW3 就无输出了……电源IC  ISL6364CRZ  刷新BIOS 焊桥也无果。
  真心请教 这个板子……

网友:
进BIOS   把 C1E   关了

网友:
开机后进入BIOS会卡死吗,如果不会的话会不会是系统启动后加载驱动导致

网友:
时BIOS  和在DOS 模式下……一直都正常……。放一天都没问题……。

网友:
技嘉的H61 B75蛋疼啊 我手里有好几块 系统里重启的

网友:
技嘉的G41 H61蛋疼啊 ,很多怪毛病.修不了就换呗

网友:
山外有山……谢谢高人指点……。已修复了……。

网友A:
已修复?  具体什么问题?  是不是换的电源管理IC

网友(2018-10-15):
怎么修好的啊 同遇到了           111111111

网友:
本来是一片好文章,可惜人品有问题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已修复?  具体什么问题?  是不是换的电源管理IC

进BIOS   把 C1E   关了  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