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CHUANHON川虹电视屡烧灯条

楼主(2018-08-12):
这台电视是一台山寨电视。,用的是三个灯条,八个灯珠单灯珠6V,我把损坏的灯珠给替换掉了,测量了一下,背光开启的瞬间,电压有51v 然后电压持续稳定在48伏左右然后屏幕亮了不到一分钟。灯条就又烧掉了。  谁对电视背光烧灯条这块维修有经验,帮忙解答一下。

网友:
灯珠电压太高了吧,正常应该是3V左右。

网友A:
换单个的都保不长久的,直接换一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换单个的都保不长久的,直接换一套

一套的买不到啊  或者说把这一套灯珠,单个灯珠全部更换掉。 感觉还是灯珠的问题,我刚才又找了一个全新的灯条,不是这机器上的,我测试了一下,是可以持久用的,只是在开机瞬间的电压会有61伏左右,然后马上恒定在48伏左右。

网友:
单换容易坏,焊接达不到要求。一般是全条换。

网友:
我们都是换整套灯条没人换灯珠 !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拼多多买的机器吧!!!!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套的买不到啊  或者说把这一套灯珠,单个灯珠全部更换掉。 感觉还是灯珠的问题,我刚才又找了一个全新的 ...

有通用的,淘宝找。

网友:
降低电流

网友:
电流降低               就不容易少了

网友:
缺点就是          亮度降低

网友(2018-09-15):
我们这是直接换灯条的,没换灯珠的,又不贵

网友:
碰到这种情况都是整条换的,单换灯珠故障率较高。

网友:
这问题倒是好办,换单个的,换整条的,都可以。

网友:
淘宝有      整套的灯条         一般都是 都用的   。  单珠容易返修

网友:
灯珠焊接不好把握,与质量有关,直接改造

网友:
如果是一个 灯珠 那就直连起来 多的话 在换  如果要换的话温度要掌握好

网友C:
一般来说这种现象我都是整套灯条一起换掉,然后再调低点电流才安全点,经实际经验看来,大多LED背光电视机电流调低30%左右肉眼是看不出亮度变化的。

网友:
你想只换单个?就得像我一样改小驱动的最大限流

网友:
最难的是开屏后,屏不能损坏,才能让我们长久瞎折腾。

网友:
找通用灯组一套啊。我一般都是换通用的灯组下去的。一套也没有返修过。

网友:
你led高压应该也是有问题的吧,加led高压试试

网友:
整套换,,,,,,,,,,,,,不容易反工

网友:
还是换一整套的好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全部灯珠更换,换一个不行的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8-10-18):
直接一条都更换,最为稳妥的。。。。。 1 - 副本 - 副本 (2).png 1 - 副本 - 副本 (3).png 1 - 副本 -  1 - 副本 (2) -  1 - 副本 (4) -  1 - 副本 (3).png 1 - 副本 (3) -  1 - 副本 (2).png 1 - 副本 (4).png 1 - 副本 (5) -  1 - 副本 (5).png 1 - 副本 (6) -  1 - 副本 (8) -  1 - 副本 (7).png 1 - 副本 (7) -  1 - 副本 (6).png 1 - 副本 (8).png 1 - 副本 (9) -  1 - 副本 (9).png 1 - 副本 (10) -  1 - 副本 (12) -  1 - 副本 (11).png 1 - 副本 (11) -  1 - 副本 (10).png 1 - 副本 (15) -  1 - 副本 (14) -  1 - 副本 (13) -  1 - 副本 (12).png 1 - 副本 (16) -  1 - 副本 (17) -  1 - 副本 (18) -  1 - 副本 (19) -  1 - 副本 (23) -  1 - 副本 (22) -  1 - 副本 (21) -  1 - 副本 (20) -   1 -  1 - 副本 (25) -  1 - 副本 (24) -

网友:
像如你这种情况直接换一套新的灯条,再没得商量,淘宝有通用的了,一套也就三四十元。

网友:
可能是电流过高,要降低电流。

网友:
都是全换了,单换灯好易坏的,返工拆装都费时屏也容易出线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一般来说这种现象我都是整套灯条一起换掉,然后再调低点电流才安全点,经实际经验看来,大多LED背光电视机 ...

请问怎降低电流呢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请问怎降低电流呢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增大LED-的对地电阻,一般线路中是由几个电阻并联的,取下一两个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