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60 断电。

楼主(2018-08-13):
Y460  独立N卡  现在就是一进系统滚动条时候就断电 在开机进PE 不断电  安装系统不断电  重启系统释放的时候电流在1.8A左右都不断电 但是到释放后期电流会到2.2A的时候就会断电。风扇狂转  但是刷过BIOS还是一样。哪位师傅指导下啊。怎么解决。板号:DAKL2BMB8E0  REV:E 把温控那边Q42去掉还是一样。麻烦师傅们指导下  感谢!!!

网友:
是不是cpu供电有问题。猜的,可以参考下

网友:
没有师傅知道吗:'(师傅们帮帮忙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