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碁5552

楼主(2018-08-13):
有台宏碁5552的机器 ,主板编号LA-5911P   电流上到1.45,不亮机,现在是BIOS有持续的波形,内存没有波形,各路供电也正常,求助一下。

网友A:
复位出来了吗? 复位出来了干显卡,没出来查时钟是否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复位出来了吗? 复位出来了干显卡,没出来查时钟是否正常

就内存复位没有出,其他复位都有,时钟都正常!

网友A:
内存复位是由内存供电上拉。但是由CPU控制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内存复位是由内存供电上拉。但是由CPU控制

CPU工作条件正常,也换过CPU,还有就是内存跟南桥通信的总线也没有波形

复位

复位

也没有波形

也没有波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工作条件正常,也换过CPU,还有就是内存跟南桥通信的总线也没有波形

你这根本就没跑马,就先查PG 再查时钟,后查复位。

网友C:
查内存的条件 测下smbus有无波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刷BIOS了 ????????????

刷过了3个,还是不行,无从下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查内存的条件 测下smbus有无波行

smbus没有波形,我是直接打排阻上面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