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55vm

楼主(2018-08-13):
求华硕k55vm点位图,所有USB都不认,组织正常南桥换过一样

网友:
有USB供电了吗?
点位图自己搜一下就有了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56756-1-1.html

网友:
查查偏置电压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

网友A:
桥都换了。。。bios刷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桥都换了。。。bios刷了吧

都刷了

网友:
usb3.0的芯片查了没?我碰到过硬盘拔掉USB有用 不拔没用,换硬盘都不行,开机logo出来不进系统,同行拿过来,客户着急,让同行拿走换主板了,也是华硕

网友:
USB有没有供电的,这种如果换桥都不行的话那就不太好搞了

网友B:
修复了usb-oc#电压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复了usb-oc#电压问题

又学习了,谢谢楼主的分享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