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70大短路,通病修了,有正常跳变,屏不亮,被上家修过

楼主(2018-08-13):
Y470大短路,通病修了,有正常跳变,屏不亮,大家有屏接口图片没,被上家修过
已修好,Q63被上家卸了
通病

网友:
对照图纸 看看

网友:
这上家也是可以的,直接拆管子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

网友:
上家估计新手吧吧

网友:
最烦的不是这种不会修还到处拆东西的人

网友:
别人修过的机器一定要先看看有没有缺件

网友:
不是上家不会修,可能维修费的问题吧。上家还是有良心的。

网友:
一个打火机的高压点火器可以灭所有

网友:
这个对着图纸修,接口就那么多脚,一个一个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