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笔记本 显示充电 不进电 拔掉电源立马关机

楼主(2018-08-13):
接到一台SONY机器。客户描述是这个机器插电源才可以开机,一拔电源 机器立马关机。电池已经装到别的机器上测试了 电池没有问题。。我接到机器后接到可调电源上。关机后  电流表为0 没有充电电流。开机进系统 显示 电源已经接通 正在充电。。但是这时候电流表的工作电流只有0.5   这个电流肯定是不给机器充电的。。拆机。目测主板有好几处进水痕迹。。不过看起来不像是刚进的。。顺手处理了一下  测试还是原来那样。。找出图纸看了一下 电池接口和充电芯片部分。电池接口1脚是供电 7脚是地。2脚是空  3456是信号。。经过万用表测量 1脚直接对地了。。把充电电感PL15断开后  电池接口1脚还是接地  看了下图纸  跟电路相连有很多滤波电容  直接拆了4 5个电容下来  发现不短路了。经过测量是一个电容坏了。。找料板拆了一个电容补上。。装机测试 可以充电了。。机器修复。。挺简单把。。

笔记本不充电专题: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27551-1.html

网友:
电容短路 这种问题很好解决

网友:
没怎么遇到过。song充电电路还是比较复杂的

网友:
和我修到的nl9一样的充电电路,我的板没丝印

网友:
充电脚对地短路,电容故障。。。。。学习了

网友:
最喜欢电容短路的了

网友:
充电电路最不好修的,一不小心就修坏其它了

网友:
短路是比较好修...今天修联想插上电池和电流表就大短..后来换了电源口后面MOS管好了

网友:
电池电容短路这种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。

网友:
没有保险的吗?

网友:
笔记本图纸哪里多啊

支持 反对

网友:
索尼的笔记本的主板基本都有短路保护的 一般都是些小管和电容出问题 大问题没有的

网友:
电容短路的都烧鸡就可以发现问题了

网友:
厉害,平时我都是以为是电池本身的问题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充电口供电脚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

网友:
不解,电感后面供电电容短路还能正常开机使用

网友:
没遇到这样的直接供电短路的

网友:
学习了,充电电路电容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,烧鸡大法伺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