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康佳(KONKA)]
康佳P29SK067液晶电视黑屏故障维修一例

楼主(2018-08-13):
康佳P29SK067液晶电视黑屏故障维修一例

  机器型号:康佳P29SK067

  故障现象:液晶电视黑屏

  维修方法/过程:

  接修一台康佳P29SK067高压包BSC28-0643跳火,换包后开机有字符但液晶电视黑屏,输入AV信号有声无图。

康佳P29SK067液晶电视黑屏故障维修 图1

  查包ABL及视放板和暗电流检测电路及电压都正常,最后测得超级芯片OM8373PS/N3/A/1854的第49脚电压0.22V,对地电阻376欧姆,测同类机型电路正常对地阻值在12-15K左右,49脚是自动亮度控制,正常电压在2.2V左右,肯定是高压跳火把大块内部ABL击坏,不想换大块试在其49脚上拉电阻2.2K-10接K至8V试验收均失败,再用1.0K接上时机器光栅出现,色彩鲜艳,试机一天完全正常,至此,康佳P29SK067液晶电视黑屏故障修复。

康佳P29SK067液晶电视黑屏故障维修 图2

康佳P29SK067液晶电视黑屏故障维修 图3

康佳P29SK067液晶电视黑屏故障维修 图4

康佳P29SK067液晶电视黑屏故障维修 图5

  备注:一支电阻救活了芯片,(因手中没有BSC28-0643包,但还有其它多余的包,就用BSC25-3355-17改脚跳线替代)

本文来自:iFiX爱修

网友:
确定是液晶电视不是等离子电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