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465板号:820-3435-B 有开机声音不显示

楼主(2018-08-13):
机子 可以 开机    故障 不显示  开机 可以 听到 熟悉的苹果开机声音  屏幕有亮的动作 可是 屏 是 黑的   感觉背光已经亮了   因为 A壳的苹果LOG已经亮了

下面 是我测量的  屏接口的电压  大家 帮忙 给看下 谢谢

附上图纸和点位  直接 下载 压缩包 就好 里面都有 图纸 和 点位

A1465 820-3435-B.zip

网友A:
拿掉硬盘或网卡,应该就可以了,硬盘的可能性更大

网友:
不认硬盘吧

网友B:
不认硬盘 因该是白屏呀 这个屏幕是 黑的呀

网友C:
这个是有背光,没有图像出来 的故障吗?   可以先外接看看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不认硬盘 因该是白屏呀 这个屏幕是 黑的呀

不是每个都是白屏的,有的是黑屏的,开机按option键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不是每个都是白屏的,有的是黑屏的,开机按option键试试

没有反应   按了  还是原来样子   客户 反应 机子本来 好着  晚上开机 下载东西   第二天 就 这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是有背光,没有图像出来 的故障吗?   可以先外接看看

看着 像是 有背光  就是屏幕 还是 黑的  不过 用灯光 照 里面 没有任何显示  屏幕 有 亮机的动作  不过 是 黑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拿掉硬盘或网卡,应该就可以了,硬盘的可能性更大

我 把硬盘 取了 试试 看 ...........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拿掉硬盘或网卡,应该就可以了,硬盘的可能性更大

取了  效果依旧   接上安装盘按option也是 一样 屏幕就是黑的 没显示   有亮机的动作  感觉 屏电压 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反应   按了  还是原来样子   客户 反应 机子本来 好着  晚上开机 下载东西   第二天 就 这样了

插个U盘看看能不能进PE,UEFI模式的PE

网友:
14脚电压有点低吧

网友:
以前试过一台是硬盘问题引起,拆了硬盘就正常。

网友:
资料不错谢谢分享小白一个,钢铁雄心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取了  效果依旧   接上安装盘按option也是 一样 屏幕就是黑的 没显示   有亮机的动作  感觉 屏电压 正常

裸板试一下,触摸板也会引起这个故障,复位会不会?外接键盘复位ec试一下

网友:
是不是屏幕问题呢

网友:
        擦擦屏线        搞不好会有惊喜

网友:
   独显的还是集显的。。有的是显卡问题~~~

网友:
会不会是没系统?

网友:
有可能是屏幕也不一定,看着条件都基本正常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拆下来先看主板有没有进水

网友:
如果都好先刷个BOOS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搞好,我的也是一样问题  大小写等切换还没反应

网友:
先测8V进灯光IC那保险烧了没有,如果没有烧灯光IC换掉就好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