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80大短维修

楼主(2018-08-13):
拆机发现内存供电上管烧坏  更换上管和控制芯片J7=  测试隔离保护管未击穿 试机上电电流偏大自动关机 经检查发现显卡内存短路 拆除U9314断开显存供电  不用独显 上电亮机OK

网友:
请问 稍稍懂电脑的人 看见没有独显 会不会来找你?

网友:
一般客户只要能用就可以,,,,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