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50-70 开机到0.3 不动

楼主(2018-08-13):
G50-70 开机到0.3 不动 拿来的时候第一次点亮 后来就一直不亮 开机到0。3 所有的电压都正常 不知道该怎么修BIOS 也刷了N个了

网友:
电流0.3A全部电压都正常吗?转换电压你查了没,0.3感觉还是像缺电压

网友:
打下BIOS 看有没有在读取BIOS资料 不行 考虑CPU吧 这U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这个机器一般就bios

网友A:
以前修过 一台 是CPU 烂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以前修过 一台 是CPU 烂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CPU烂了还是第一次听说,真没见过什么样

网友:
先刷bios啊   好像这个bios还需要合成   对了  这个bios芯片拿下来注意一下  好像脚边上有电阻  很容易掉

网友:
刷过BIOS,还不行考虑下一体CPU

网友:
集成CPU的先考虑加焊一下试试

网友:
我现在手里也有一个这样的板子。问题很像。偶尔能亮。不像是某个东西坏了,倒像是接触不良,虚汗。虚焊这样的情况,关键就是找不到原因所在。,,

网友:
这个如果解决了,记得再给大家交流下。。。。

网友:
g50-80我的机器号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,不是bios就是cpu坏。先刷个bios,不行就放弃吧,不会有其他问题的。我换了不下10块这种板了,都是cpu问题。

网友:
这种故障都是CPU坏。。

网友:
U的可能很大

网友:
看着像U坏了

网友:
这机器有铁管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