意想不到的苹果一体机电源板改装之A1311

楼主(2018-08-13):
机型:A1311一体机
板号:K60
故障:电源烧坏

     同行送修一台苹果一体机,说开电不了,我看了下21.5的,以为就主板待机没工作,很简单就报价400。同意维修后试机,插电果然没反应。拆开检查一看,电源板挂了,没有电压输出。拆下电源板一看,真的要晕。炸了一个小三极管,帖片电阻也炸了几个,型号都看不到了,管场也短了,完全修不了的节奏。

算了到淘宝搞一个吧,心想。一搜吓一跳,这个机器的电源板奇贵,问了几家都报价550,这不是要亏本的节奏。想在同行身上再报价基本不可能,都是老主顾了,信用很重要。

仔细看了电源板,该板有两组供电,一组待机12Vs5,5A,一组正式输出12Vs0,17.1A。心想能不能找个别的电源改呢?搜索发现A1224电源板外观参数都差不多,12V输出一个少了2A,问题不大,关键是这个板买一个才90,立马下单。回来的板子,长了点,宽度短了点,能放下的。

接着按图纸点位跟原板接线,买来的代用板只有12Vs5,12Vs0,电源开启,温度检测脚。原板上的脚位比较多,所以有些脚就不用接了。看图A1311电源脚位

A1224电源脚位图

实际接线按A1224电源板,只要接好12Vs5,12Vs0,开关脚,地线就好,温度线就不理它了,因为A1311的电源板是通用SDA ,SCL实现数据交换的,比A1224的先进点。
1、把原板上的电源头拆下

2、到烂电源上剪线对着接好原板的头子

3、上机固定

4、做好绝缘工作

弄完了插电试机,插电后主板待机灯亮起,按开机后完美开启电源,显示正常,修复。

最后总结:苹果一体机电源板资料这个还是比较少的,炸烂的没有原板对着修的话基本很难修好。记得报价前先捡测,别偷懒,吃亏的还是自己。这次改板的经验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,起码花小成本修好机器。希望对大家修机有帮助。

网友:
楼主可以,改电源赚几百~楼主说的对要先检测电源的

网友:
楼主思路很清晰,学习叻。。。。

网友:
嘿嘿   以后我也这样  不然原装板子确实贵啊

网友:
这个很牛逼,下次遇到也试试, 不过知道功率够不够

网友:
苹果的黑色板子,为什么会炸掉?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一个24的台达电源板 ,电容烧了,并且旁边电阻一脚也裂开了,问淘宝要350,尝试着拆了电容补上,焊好脚也不行,仔细测发现电容旁边的路上居然烧断开了,果断飞线问题解决。

网友:
感謝您分享的實用信息。 非常感謝你。

网友:
很好的交流分享,谢谢楼主

网友:
楼主的功力深厚啊。这电源都能改。

网友:
改这个电源了不起。。。有教程最好了 ,大家都学习下喽

网友:
楼主思路很清晰,学习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  维修不一定非要思修,楼主灵活的维修思路对我等就是很大启发

网友:
这个挺不错的  就是不知道改的有没有原装的稳定

网友:
这个电路改的比较不错,楼主很有耐心呀

网友A:
电源可以发给我帮你修,150元修好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电源可以发给我帮你修,150元修好。

卖给你可好?50到付,无修过的,你修好卖几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卖给你可好?50到付,无修过的,你修好卖几百。

好的,怎么联系你?我微信18912666479

网友:
什么时候才能这么优秀呢,小小白只能看看,完全不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8-10-27):
这个是真的佩服

网友:
厉害,下次遇到可以一试

网友:
我最近修 死一台这个机器,是设备问题 ,导致的,好难过呀

网友:
好像原装的电源,有S0电压和S5电压, 你现在是 S0电压和S5待机合在一起了吧,待机电流会变高。耗电变大 吧。

网友:
这两个板子是一样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