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707机器点不亮

楼主(2018-08-13):
电池接口旁边的12V电感,电压12V-4.5V-11V来回变,风扇一会转一下一会转一下,有哪位大神修过,指导一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应该是来回重启吧

网友A:
这个机器很新哦。 有没有图纸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器很新哦。 有没有图纸呢

很新 图纸按照版号搜索 应该也有的

网友:
机器已解决,谢谢各位大神回帖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