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战神 k640e-a29 D1不触发

楼主(2018-08-13):
神舟战神 k640e-a29 D1不触发,查图纸没有vdd5电压,EN_5V也没电压,查到pq58的5脚有3.3v,2脚没有,换了pq58。正常

网友:
楼主的思路很清晰,学习叻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嘿嘿   芝麻官   神州的问题很多

网友:
这种小复合管不好找吧   神州真的是蛋疼的一批

网友:
神州的为什么都是这个管子有问题

网友:
言简意赅!

网友A:
5脚高电平,2脚不是本来就低电平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5脚高电平,2脚不是本来就低电平么

高手  被你看到  了  应该是 6脚

网友:
直接拿掉会不会也可以好

网友(2019-10-16):
楼主快速准确找到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