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华硕P8B75主板有两个BIOS的刷写问题

楼主(2018-08-13):
最近这几天修了好几片P8B75的大板,发现都是两个BIOS的,我们都知道技嘉的板是两个一起刷,但华硕的板是不能刷一样的,但华硕官网只提供一个BIOS的程序,在迅维搜了一圈,没有发现这方面的帖子,都是有两个BIOS上传,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分比较紧张,所以我就实验了一下,直接从官网下载的文件,最后确定只要刷左边的就可以了,以后遇到类似的直接上官网下载然后刷左边的BIOS,右边的不要动

网友:
来个图片说明一下就更好了,看得不是很明白

网友A:
华硕主板两个BIOS,有一个是ME程序的,不能随便刷,我被坑两次了,还以为跟技嘉一样呢,后来对比一下两个BIOS文件,大小都不一样的

网友:
技嘉不是两个一起刷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华硕主板两个BIOS,有一个是ME程序的,不能随便刷,我被坑两次了,还以为跟技嘉一样呢,后来对比一下两个BI ...

那平时哪个起作用呢。 如有ME的那个不参与,那ME在何时参与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平时哪个起作用呢。 如有ME的那个不参与,那ME在何时参与

两个都起作用,ME是BIOS中的一个模块,并不是技嘉那样子的M_BIOS跟B_BIOS之分

网友(点评):
原来如此,长见识。 不过华硕的双bios还没见到过

网友:
技嘉的两个一起刷的 可以

网友C:
那如果me那个坏了怎么办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如果me那个坏了怎么办呢

那只能找好板备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