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I新型BIOS分离

楼主(2018-08-13):
MSI新型BIOS分离

  MSI新型BIOS和以前的不一样,以前的BIOS直接右键解压就可以了,MSI新型BIOS解压后找不到BIOS文件,我们以H61M-P23 (B3)主板BIOS为例。下载后的文件是一个压缩文件。

  解压后如图:

  只有这一个exe文件,不能继续解压,因为它不再是压缩文件,也不能系统下运行然后临时目录中去找。

  到这里就终止了。那怎么分离呢?我们直接用winhex打开 搜索UEFI BIOS起始标志字节组合5AA5F0:

  拉到文件末尾位置:

  然后把这个选区保存为新文件就OK了,文件大小8M,是一个完整的UEFI BIOS文件。

本文作者:河北大名李工

网友:
这个V星的确实很好分离,找到头部跟大小就可以了,以前没有BIOS分离教程出来的时候,我是用ODpojie它解压出来的,看我15年发的贴子,这种文件没有加壳,只有两个验证过程,一个是要求你在U盘目录下运行,二个是必须得在它自己的平台下,也就是V星主板下运行,当然它会不会校验主板型号这个还没有研究过

网友:
问下楼主这个5AA5F0组合是直接输入搜索的还是把数据慢慢看完找到的啊,我没找到这个数据呢,一定要是这个5AA5F0开始么,谢谢

网友A(2018-11-29):
5aa5f0只适合V星主板还是其他主板也可以?谢谢

网友(2019-06-22):
引用 网友A:
5aa5f0只适合V星主板还是其他主板也可以?谢谢

5AA5F0是Intel芯片组BIOS描述区的特征码

只要是Intel芯片组,基本都是5AA5F0开头!除了那种很老的机器可能是02开头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