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AOC液晶电视机L32BN83开机花屏维修

楼主(2018-08-13):
AOC液晶电视机L32BN83开机花屏维修

  接修一台AOC液晶电视,开机花屏,色彩发白但声音和字符正常,打开机器测逻辑板上的GM1--GM14电压大多不正常,于是换伽玛电压校正芯片AS15-F,图像有改善但仍花屏。这时再测GM1--GM14电压,测试结果:12.8、10.2、9.4、8.8、8.4、7.3、6.9、12.9、12.6、10.4、2.2、0.5、0.1、0.0V。发现GM8-GM10电压不正常,查其它无果,怕是换的芯片AS15不良,于是再换一片AS15-G故障仍旧。

  这时维修处于无助状态,再测下VDA、VREF、VGH、VHL电压13.8V、12.8V、19.6V、-5.7V都正常,仔细想如果VS输入电压不正常也会引起GM电压不正常,这些电压不受软件控制。

  由VDA13.8V经431稳压得到12.8V的VREF再经分压电阻,得到VS1-14电压和VCOM,再经AS15缓冲后得到GM1-14电压和VCOM电压。测AS15输入电压VS8--VS10也是12.9、12.6、10.4,顺着AS15芯片脚查得VREF分压电阻开路,从同样废旧板上查得该电阻是430.5欧姆,换之一切正常。

  至此,AOC液晶电视机L32BN83开机花屏维修结束!
本文来自:iFiX爱修

网友A:
我就想知道楼主收了多少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就想知道楼主收了多少钱

这要看维修难易程度,电视是否年代久远,屏幕大小,等等

网友:
我一般是换逻辑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