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7010MT复位灯闪 通病

楼主(2018-08-13):
DELL OptiPlex 7010MT

故障:不开机,复位灯闪

测量主板各供电均已发出

改机没有图纸,不好找VR_RDY信号

突然摸到主板PCIE接口边上的一个芯片

发热聚烫,P24JPVSH

摘掉触发 完美亮机

亮机照 丢失了

网友:
那个是串口芯片?

网友:
那个芯片 是撒子功能?拆掉还不影响 开机

网友:
什么芯片,不像串口芯片呢, 好像三十个脚 了,串口的才二十个的吧

网友:
最好上一个型号,介结一下是什么作用的,拆了能亮机,不用到的功能也没所谓,难道是USB的

网友:
COM口芯片吧,当年技嘉主板也多这种问题

网友:
像串口芯片

网友:
怎么是台式主板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嗯  有修到过很多了吗     如果很多都是这个问题我就收藏一下了 作为通病了

网友:
没修过这种板多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没图纸真是不好搞,有时候真的要碰下运气!

网友:
一般是外围接口芯片,要不然会影响使用

网友:
这都行啊

网友:
遇到过,串口片片,吹掉不用

网友A:
这个芯片不安装。可以开机吗。后期稳定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芯片不安装。可以开机吗。后期稳定吗

CMO口的 控制芯片。

网友:
这不是COM芯片吧,有一个75232哦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芯片不安装。没有影响吗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收藏了 还有这样的  666的 维修运气也很重要

网友B:
这个芯片好几个人遇到了,拆掉肯定不影响啊。不见得是通病,可能是用户接串口设备没注意坏了。这可能是28脚的CH341A芯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芯片好几个人遇到了,拆掉肯定不影响啊。不见得是通病,可能是用户接串口设备没注意坏了。这可能是28脚 ...

看哪脚位,瞄了一眼,很像是串口芯片,拆了无所谓的

网友:
无独有偶,今天我也遇到一个和LZ一模一样的机器,也是串口芯片糊了。

网友:
好像不是串口芯片。型号是p24jpvsh。请问这个是什么芯片,干什么用的?我替lz发个亮机图吧

网友:
这个板子好像还挺新的呀,修到了几块 就说是通病?

网友:
吓我一跳  我就说这笔记本怎么也用上诊断卡了

网友C:
我是真的烦 这个 机子 MD 我这台也是这个芯片问题 我把它干了 风扇一转一停。BIOS刷了几个才亮机,以为好了,装系统进去,我TM居然关不了机,显示器都没信号了,主板风扇还在转,全板电压都还有,强行关机能关,以为还是BIOS问题,去宝买了纯洁的BIOS一个样,现在我想r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是真的烦 这个 机子 MD 我这台也是这个芯片问题 我把它干了 风扇一转一停。BIOS刷了几个才亮机,以为好了 ...

老哥们给点经验,这个板子有没图纸,我都有点想干EC了但是又没证据。。。

网友:
碰见一个  没修好

网友:
外设供电芯片。去掉就少了一个功能

网友:
去掉也能用

网友:
你这个机器是进水吧?接口那边 串口芯片确实容易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是真的烦 这个 机子 MD 我这台也是这个芯片问题 我把它干了 风扇一转一停。BIOS刷了几个才亮机,以为好了 ...

dell好烦,前段时间也遇到过一台,本来有个供电没有出来的,修好了之后,还是不亮机,刷了bios亮了,但是关机断电,风扇一直转,也是买了bios刷了没毛用,白搞几个小时!

网友(2018-09-14):
这种板子没有修到过 以后遇到了留意一下  谢谢分享

网友:
难道是COM口芯片 75232的升级版吗?

网友(2020-04-19):
只要客户不找回来说什么。说明这个芯片对他们没有用。所以也算好了。

网友(2020-05-26):
我也有一台  不过 不定时 黄灯   我拆开看看有这个芯片没

网友:
怎么知道是通病

网友(2020-07-20):
查了一下这个好像是TPM芯片

网友(2021-04-20):
客户估计一辈子也用不上这个功能芯片

网友(2021-07-02):
看不出什么用的p24jpvsh是什么型号啊

网友:
我也一样的板子。发热拆了就OK了

网友:
P24JPVSH,不是COM芯片,是一种安全芯片,拆了估计不能完全正常吧。这个图纸点位我倒是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