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wan能yao匙简介

楼主(2018-08-13):
wan能yao匙基本原理,APP安装应用后获取地理位置、SSID与密码上传到wan能yao匙服务器,wan能yao匙服务器保存上传的SSID与密码。安装者通过wan能yao匙客服端来获取地理位置SSID通过wan能yao匙服务器查看。 wan能yao匙不是通过穷举PIN码的,如有不足还望大神们补充。

网友A:
这早知道了呀,早期的版本都可以在设置里看到有个选项,大概叫分享我网络吧,说得好听就叫我为人人,任人为我吧,对于安装了该软件的人来说,而我应对的办法很简单,就是把自己的WIFI网络隐藏起来,这样别人就无法用该软件共享使用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早知道了呀,早期的版本都可以在设置里看到有个选项,大概叫分享我网络吧,说得好听就叫我为人人,任人为 ...

嘿嘿,wan能yao匙有显密码版本的不知道您试过没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