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270E5j 板号BA41-02342A 掉电维修 内有点位图

楼主(2018-08-13):
接到 客户机器  能点亮,后测试  会掉电  电流停在0.10   指示灯依旧亮着

拆机

先排除BIOS    几分钟后掉电    现象一样

论坛上逛了一圈   没有图纸,只有点位图     并且无通病

再拆,点着板子 等待掉电

掉电后电流为0.04A   后测量各个电感    内存电压有     看到板子上有51117,这个芯片坏的多

打开点位图    芯片输出为1.05V供电        测量条件   4脚10脚5V正常 , 1脚0.2V  不正常

用点位图知道芯片开启由二极管来的, 先将上拉电阻用镊子夹住  电流上去了

开启电容摘下   无果,将芯片和上管拆下   开启变成3V     为了保险起见, 将芯片 51117  和二极管一起更换     装机测试半个多小时不掉电,故障排除

点位图如下

三星270E5j点位图

网友:
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

网友:
感謝您分享的實用信息。 非常感謝你。

网友:
高手 学习了,这种掉电一直都是个难题,学习了 。

网友:
嗯   三星的机器还有点位真是难为了

网友:
高手 学习了,这种掉电一直都是个难题,学习

网友:
应该还是51117不良引起掉电

网友:
芯片性能不良影响掉电保护

网友:
三星难的,历害。

网友:
又是通病。

网友:
是拆机前基本掉到0.1,然后裸板的话掉电到0.04,测的多吗?

网友(2019-01-15):
这种掉电一直都是个难题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