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223v7q显示器输出电压不够

楼主(2018-08-13):
这个输出电压标的是19V,实际测量只有6V左右跳变,我能测量的都标上了,旁边的电阻二极管,电容什么的该换都换过了,请高手给小弟指点一下。这个机器是17年的,还是比较新的,客户说好像雷击了

网友A:
那直接换个IC试了,一般这六脚IC通用的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直接换个IC试了,一般这六脚IC通用的多

关键就是没啊,要不早换了,如果跟开关管没关系,我就去发个IC

网友:
换板或改通用板代一下吧 时间也是钱啊

网友:
开关管,,,,IC   再不行换板

网友:
开关管,G极无电压?
开关IC的工做条件?
开关IC?
开关IC至G极的电容和电阻?

网友:
r919,就是开关管下面那个,这是个起动电阻吧? 接开关管S极  阻值是0  正常吗

网友(点评):
接开关管S级 是电流电测电阻 一般阻值是0.几 G级电压 表测不到的 只能用示波器

网友:
如果不能判断是开关管或电源ic哪个损坏,可以在开关管s极接5v或9v或12v电压,d极和g极通路,说明电源ic坏了,我是新手,所以只能用这个方法

网友:
把那个六脚IC换了吧!电压跳动说明芯片没正常工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