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的b305通电电流3.5A。不亮机。风扇狂转

楼主(2018-08-13):
联想的b305通电电流3.5A。不亮机。风扇狂转联想的b305通电电流3.5A。不亮机。风扇狂转,

网友:
这个 机器 电源和桥 容易坏 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      主板有问题了   找人修吧

网友:
那肯定是触发了,要么就是桥,要么就是bios芯片,再不行就量ec

网友:
记得Intel架构的台式机内存坏风扇就狂转。

网友:
这个板子的南桥是通病了,还有CPU也容易坏

网友:
换南桥了,这个桥也便宜。基本都能好。不行先加焊下测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