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H61-i 不通电 求解决

楼主(2018-08-13):
主板 开机无反应 电源是好的 开机电压5v 重启电压 3.3v 短接绿线 能通电 屏幕无显示 主板电池已换新 不插cpu供电插头一样不亮 求助应该怎么查 谢谢

网友:
Io芯片有问题

网友:
查待机……IO……晶振……

网友:
RSMRST#   PWRBTN#    SLP-S4#    SLP_S3#是触发的分水岭

网友:
我修过很多都是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IO

网友:
搞个点位查开机条件,RSMRST,pwrbtn,pso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