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硕]
华硕X550V,开机电流0.9-0.7-1.1屏幕有图像但闪两下,然后

楼主(2018-08-13):
华硕X550V,板号开机电流0.9-0.7-1.1屏幕有图像但闪两下,然后没图像了也不是暗屏;拆机测屏接口电压正常也稳定,后测屏线也通,后来测屏电路升压18.5V-21V,看下灯珠接口的光闪而不够亮,下面这图是修好的 用表笔测下R240电压,灯珠足够亮且不闪了,然后加焊这边电路跟升压电路,再后来成功了

网友:
应该是屏暗吧

网友:
加焊  怕是会返修    这种屏 最好是把 升压 电感  二极管    芯片  一起换掉

网友:
对的  我也建议换掉  这种虚汗的少

网友:
是不是屏供电

网友:
屏幕暗,有配件比较好修

网友:
高压班改成通用的

网友:
电容或者电阻变质了

网友:
容易返修吧,有东西变质

网友:
返修回来就会后悔没给客户报换屏的价格

网友:
这样的方法改了以后稳定性如何。会不会翻修

网友:
  我也有个暗屏的机器 你好幸运啊 加焊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