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453MA 不过保护隔离维修

楼主(2018-08-13):
一台asusx453ma  插电0.007 测量没公共点  隔离管g级不正常 充电芯片为bq24735
查芯片条件 20脚19.5,6脚 2.88,16脚6v。正常。
手上没这个芯片,看了下图纸和bq24738一样。换上还是不过保护隔离,
打算换自举电容的时候发现隔离管边少个电阻 ,看点位是P_19V_CHARGE_BOMB_SHAPE 通过一个4.02k电阻到充电芯片第三脚的,找了个10k装上  ok。

bq24735 和bq24738 可以代换。

今夕何夕。, +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!

网友:
估计是被上家做了手脚,要不咋会少个电阻

网友:
怎么少的电阻 ?

网友:
电阻没有那可能被别人动过

网友:
高手,二修机都一下子就搞好。谢谢分享。

网友:
还有BQ24737也可以代换吧,代换的有好几个型号。

网友:
嘿嘿   一般前三个条件出来了  就会出25v导通了

网友:
楼主厉害( _),少个电阻都看出来,估计上个维修不满报价故意搞的(●—●)

网友:
不是1修机器,一般比较难搞的

网友:
怎么观察发现的,少个电阻的。

网友:
良心上家 只动一个电阻

网友A:
刚修一个联想的bq737装电池不过隔离开不了机,不装电池正常开机。没有找到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刚修一个联想的bq737装电池不过隔离开不了机,不装电池正常开机。没有找到问题

放电管 看了没有

网友:
测过了,好的

网友:
少了一个电阻引起的无法过保护隔离管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为故障 ????

网友:
如果是我的话,会装一个电容,让他找3天3夜

网友:
估计是被上家做了手脚的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计是被上家做了手脚,要不咋会少个电阻

网友:
是不是别人做的故障,做故障的不是高手 呵呵

网友:
二休机遇到良心人士,上家值得学习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人为故障 ??

网友:
被上家做手脚 的,没办法,我经常遇到,上次一个电阻害我弄好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