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5A78L-M LX3 plus Rev1.03 待机正常 不触发

楼主(2018-08-13):
2018年8月13日接到一同行送来一块单主板加CPU华硕M5A78L-M LX3 plus Rev1.03,AMD的。这位同行说 开机针脚短接不开机, 插上诊断卡,插上Atx电源, 打开开关, 各路待机都正常了。短接开关针。确实是不触发。 一般我修到这种机子。首先就看看是否有断线。到处看。左看右看。确定无断线之后呢 就查IO跟绿线之间了。万用表。打到二极管档(我的跟蜂鸣档一起的)分开的就打到蜂鸣档,一笔插绿线。一笔刮IO 针脚。无一相通。说明还是有断线。只是 不是表面上的断线。板层里面断线是非常多的。修到这样的。我不想浪费时间去找那条绿线跟io的那条线。 看点位图。37脚是IO的Ps-ON。与atX绿线相通的。线飞在脚上肯定是难上加难啊。 找一找跟37脚相通的电阻之类的,一头飞在电阻,一头直接飞在老家(Atx电源16脚绿线(Ps-ON) 遇到这样的 我都直接飞。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可以去找找那条线。表面断线还好找。找到就飞。我找过一次。线是穿来穿去的。找到后面还穿在CPU座子下面, 所以这次我就不想找了。能解决问题就行。反正台式机也是装在机箱里。 好了。飞完线试机, 成功点亮。到此维修结束, 这是我今天分享的,我愿意分享经验。如果你也愿意分享经验。请您别喷我。 给小白白点个赞吧

很长的一条线。虽然看着很不顺眼。但在问题解决了。

网友A:
这样飞线太不美观了点 不过维修能修好就是本事。。。

网友B:
感謝您分享的實用信息。 非常感謝你。

网友C:
有点位图线还不好找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点位图线还不好找吗?

不想去找。几十块钱 一片板。找啥呀。 能修好就行了。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样飞线太不美观了点 不过维修能修好就是本事。。。

谢谢。我也觉得。确实不美观。但是几十块钱帮人家修。还去找线。很浪费时间。所以 我就直接一条线过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謝您分享的實用信息。 非常感謝你。

不客气不客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