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Y470开机大短路

楼主(2018-08-14):
Y470开机大短路,拆掉屏显旁边的大电容(论坛里查到的通病,本人小白),故障解决,装机后装上电池,又是大短路,不装电池就是好的,单用电池也是好的,电池和适配器同时使用又坏了
最后看发现PQ302短路,一个P的管子型号为4409,在废旧板子上拆了个4430(感觉应该比4409大就可以)装上2秒又挂了,感觉应该是小了,也不知道参数,又在废板子上拆了个4407  亮机了,电池装上也不短路了,测试了1个小时了,完美解决

网友A:
平线接口的那个电容很爽

网友B:
屏供电19v短路的同时烧坏了电池隔离管4407A 第一年就修这个机器  好多年没有碰到了

网友:
大短排除后检查一下保护隔离。这是正事!!!!!!

网友C:
老会员了,不应该吧?4430和4409管子的极性相同吗?

网友:
这波操作简直就是秒杀的典范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老会员了,不应该吧?4430和4409管子的极性相同吗?

不同吗??没真才实学····网上搜索了下,感觉应该都是P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平线接口的那个电容很爽

恩  当顾客面修,顾客都鼓掌了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屏供电19v短路的同时烧坏了电池隔离管4407A 第一年就修这个机器  好多年没有碰到了

嗯,这个是通病,也是看各位大神在论坛上说的,不然不好测量的

网友:
这个机子的通病就是屏线接口那个电容     一般是大短路 偶尔还会开机无背光   那是因为那个电容吧边上的一个电阻一起烧了 屏接口缺少19v供电  这种的是属于烧的比较严重的了只要费一根线就行了

网友D:
这机器就是维修界的摇钱树

网友E:
隔离保护,,这个问题最喜欢修了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机器就是维修界的摇钱树

这个说的好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这个一般几分钟的事==========

网友:
联想大电流,维修界的福音呀,赚钱利器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机器就是维修界的摇钱树,我支持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隔离保护,,这个问题最喜欢修了~~~

同喜同喜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平线接口的那个电容很爽      平线接口的那个电容很爽

网友F:
                  讲的很细 这图没少上传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讲的很细 这图没少上传啊!

谢谢,论坛帮助的,也希望能帮到更多的人

网友:
这款机屏线接口电容短路是通病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每次遇见大电流,感觉毛爷爷就在对我招手,爱不释手。

网友:
你是来 混积分吧 这款机器 早就有帖子了  没必要从发

网友:
通病   捡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