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450r4v笔记本拆机换固态清灰后,无法正常开机

楼主(2018-08-14):
拆机换个固态硬盘,顺便清一下灰,结果装好之后,按开机键没反应,屏幕显示充电,把开机模块小板的线重新插拔了一下,开机了,但是跳出一个画面后又关机了,然后按开机键也没反应,重新插拔开关控制小板的线又开机了,最后显示一下又关机了,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哪里出问题了

网友:
插上适配器时显示充电logo

网友:
看下是不是开机按键短路了。按键没有装好

网友:
不插按键去点插座的开机脚能开机不断电呗

网友:
别弄了 报废算了 修不好了

网友:
开不了的时候,测一下条件。

网友:
三星本无位号 板子薄拆装需谨慎。

网友:
这款机器好像需要把后壳装上去,然后把所有螺丝拧好(其实有一颗是有用的),再通电试试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