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a43s 开机关不了机,进PE挡机

楼主(2018-08-14):
机型:asus a43s

故障:开机关不了机,进win8pe LOGO处挡机,进2003PE蓝屏报7e错误
过程:此机是前几天修过的机器,机器是进水,清水,刷bios好的,拆机,首先想到的是是不是上次进水地方没弄好,检查了一下,没什么问题,各个电感也量了一下,也正常(虽然知道量不出什么,但习惯了),怀疑上次的bios没刷对,又到网上下了三四个bios刷,还是不行,难道要买原厂的bios?还是再研究研究吧,钱不能乱花,无聊之下从不同的角度看主板
解决:最后发现 是sd卡槽短路了,处理好之后,开机一切正常,

网友:
导致SD卡槽短路叻,学习叻。。

网友A:
维修还是得细心啊

网友B:
外接设备造成当机,这个排查有点难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外接设备造成当机,这个排查有点难度

发帖不易,加点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维修还是得细心啊

谢谢大佬的加分

网友C:
外设短路的情况还是很多的,维修前都应该检测一下( _)

网友:
SD卡导致的 很难见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外设短路的情况还是很多的,维修前都应该检测一下( _)

如果这个机器是第一次修的,那我肯定会先检查外设,但这个是返修·······

网友:
外设这种看不到的地方短路,够细心!

网友D:
是不是里面拿出来一个硬币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不是里面拿出来一个硬币

没硬币

网友:
维修还得靠仔细观察才可以发现问题

网友:
卡机USB信号线在一起见得多点

网友:
这都能发现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E:
洗板水刷刷就好了吗?这种情况还真的不多见

迅维工兵 -2 -2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洗板水刷刷就好了吗?这种情况还真的不多见

请认真看帖,不要灌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