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小白请教一个问题

楼主(2018-08-14):
有片X9Dai的主板安装win7一切正常,但是升级win10永远加载就蓝屏提示acpi bios error,检查bios发现没有me,下载了官网的bios文件是16M的,但是不论是用afu在dos下刷或者是用编程器加夹子直接刷官网的bios进去,都不起作用,用编程器或者afu读取刷完后的bios,发现只剩下8M了就是少了me,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,是bios芯片坏了吗?求教各位,谢谢!

网友:
硬盘模式调了么

网友:
ACHI和IDE模式都试过了没有用,很奇怪的是备份出来的bios都没有ME

网友:
求高手解答一下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