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不定时休眠

楼主(2018-08-14):
故障:联想E455不定时休眠,有的时候几分钟休眠,有的时候一天才休眠,系统设置休眠时间全部从不。

首先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装了个系统,照旧。发现温度很高,做了个清洁发现温度还是控制不住看个电影都能70几度(这是AMD板载cpu),后来把cpu降频只发挥百分之90的性能这才把温度控制在60度。然而……

一直开着一天都没有休眠,突然又开始休眠了。在一次休眠中发现原本百分之99的电量突然变成百分之0一会儿又恢复成99,且电池电量下降得很快。然后就把电池排线给拔了,一直用充电器测试一天没问题,再把电池插进去,开着不到10分钟就开始休眠了。适配器已经换过了,基本就是电池的问题了。

这种问题,真的耗时间还赚不到钱同行的机子,主要是不定时出现故障,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?

网友A:
一般都是直接推了,你运气好还能查到问题收不到钱好歹还有个人情,要是没查到问题,耗时几天都白忙,还让同行瞧不起说你技术不到家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都是直接推了,你运气好还能查到问题收不到钱好歹还有个人情,要是没查到问题,耗时几天都白忙,还让同 ...

确实是这样,挺无奈的。

网友:
这种不定时的,如何能确定主板问题 我一般都是直接报主板,不行就推掉。